看到各位讨论全波整流,我也请教大家

楼主:
求解啊:我的分析哪里出了问题
当Ui<0,D1导通,D2截止
R4电流Ui/R4,方向向右
此电流又为R3电流,
但D2截止,得知右边运放两输入端电压为0
问题就来了
R3右端电压若等于0,左端小于0,便不可能有电流从左往右流过啊!!!

网友A(2012-02-21):
有电流从二极管流入运放输出端

楼主:
有电流从二极管流入运放输出端
引用 网友A:

R3+R4的电流统统进入运放输出端的话,必须从输入端出去啊,
这电流不小R3+R4的~
如此虚短虚断还能成立吗??不成立的话所有分析都错了啊

网友B:
右边运放负端有电压为VI,正端为O,输出就是对VI进行反相。
也就是说在VI〈0,时左边的运放相当于一个跟随器输出再对其
反相比例放大。流过R3,R4的电流是刚好相反的。

楼主:
额 突然明白我错哪了:$ 谢谢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