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时哪里错了

楼主(2012-02-21):
大侠们看看我的定时器延时哪里错了,为什么程序进去出不来
//*************************定时器A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A_init()
{

  TACTL=TASSEL1+TACLR;// smclk,clear TAR选择子时钟
  CCTL0=CCIE;//定时器中断允许
  CCR0=32768;
  TACTL|=MC1;//增计数模式
  _EINT();//开总中断
}

//*************************定时器延时函数*******************//
void delay_s(uint lv)  //
{
  uint j;
  for(j=lv;j>0;j--)
  {
  TACCTL0&= ~CCIFG;//清除中断标志
  TACTL|=TACLR+MC_1;
  while((TACCTL0&CCIFG)==0);

TACTL&=~MC_1;//停止TA定时器
  }
}

void main()
{
  ......
delay_s(1);
delay_s(8);
}

网友A:
楼主,你觉得用定时器做软件延迟对么?

网友B:
1、很不对。定时器是不能用来做延时的,楼主要明白的;
2、你的程序不符合逻辑(需要加关键字interrupt才能进中断的):
//*************************定时器延时函数*******************//
void delay_s() interrupt 1 //interrupt是关键字(如果你用51系列单片机的话),要不你进不了中断。
{
。。。
。。。
。。。
}

网友C:
需加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想利用定时器的溢出IIFG的置为来做。
2,。我上传一个资料,给您看看,我是参考的这个资料

楼主:
3# zj314995534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您个资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帮我看看这个资料谢谢

楼主:
顶一下,大家都来帮我看看。
1.这个资料里面的延时方法对吗?
2.这个延时不是用的中断,而是等待溢出标志置位,对吗?

网友D:
没明白,什么“程序进去出不来:dizzy:”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进入到延时里面出不来。大家看看我发的资料吧,看看这样写延时对不对呢

网友D:
“CCTL0=CCIE;//定时器中断允许”这个是开定时器中断吗?
开了中断以后,定时器的状态在主程序中一般是查询不到的,所以你出不来,
在主程序中,使用状态查询一定要关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