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21):
输入5V,用的是DC-DC模块,DC上的电容该怎么选择?还有就是两个地之间怎么连接?接电容还是磁珠??电容大概选多大的?能否达到隔离的效果???DC-DC后面还需要稳压的吗?谢谢!!!

网友A:
你哪个U7是个隔离电源模块?
如果是的话,电路没有问题,2个地之间是独立的,你打问号的哪个电容,你可以看看U7的规格书,这个上面应该有的。一般是0.1uf、1000V

网友B:
看不懂楼主哪里是模块,想问那个电容,地用电容隔离,楼主想下有电流通过么?

网友C:
1、GND1与GND2之间不用加电感或者电容了,因为你已经用隔离DC-DC了,再加就把噪声又引入了。
2、你的DC-DC出来就是5V,你稳压选LDO的话稳不住,你用的是金升阳的S0505,这款DC-DC噪声还可以,直接用就可以,反正你只是给通讯隔离,没问题的。
3、以后最好在DC-DC后面加一级LDO,这样电源性能会比较好。

网友D:
DC-DC的话需要电源纹波小可以加一些滤波器件

楼主:
2# jjjyufan 用的是金升阳的DC-DC模块,输入是开关电源输出的5V的电压,看别人的电路图不是在两个地之间要用电容或者磁珠什么的连接的吗???我是个菜鸟,不懂这些

楼主:
3# NE5532 大侠,或许是我没有标清楚,在5V输入的后面是一个DC-DC隔离模块,金升阳的,我想要的是隔离两边的信号和电源,但是看到有的电路图上在不同的地之间通过加电容连接起来,实话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是对的,所以我也照做了,在两个地之间加了一个1uf的电容连接起来了。

楼主:
4# zj314995534 ,谢谢,但是我还想问,不同的电源地之间不需要通过电容或者磁珠连接起来吗??DC-DC是金升阳的模块,后面还要加LDO吗???为什么呀??有5V到5V的这样的LDO吗???能否推荐一下。。。

楼主:
5# yfb34 嗯,在那个数据手册上是说加入一个LC滤波电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来选择一个合适的LC的大小值呀,所以我就只在每边加了一个电容。。能否告诉我怎么计算一个合适的L,C的值,谢谢!

楼主:
这个修改后的电路,但是怎么算电容和电感值呀???还有在后一级加LDO的话,那个电阻是不是就不要了哦???

网友D:
这个要计算滤波器件的参数比较难,一般都是靠经验值我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看DC-DC资料上得推荐值,看下图我从B0505LS上截取的资料可以看见推荐值是COUT为10UF;电感的话在UH级别就可以了。这样说你明白了嘛

网友C:
不同的电源地之间不需要通过电容或者磁珠连接起来吗??
答:因为你用了adumbrate201和金升阳模块,那么你已经把通讯隔离了。这个两个地是通过隔离器件耦合到一起了,所以不用再连起来。
DC-DC是金升阳的模块,后面还要加LDO吗???
答:DC-DC文波会比较大,肯定不能和LDO比。后级加LDO会比较好;
有5V到5V的这样的LDO吗???
答: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