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插算法 牛顿插值算法

楼主(2012-02-21):
牛顿插值算法 是内插法 是把
大家能给我介绍个比较经典的外插算法吗

网友A:
不管是内插,还是外插,都必须按照对应的公式进行,如果是传感器,则公式需要考虑传感器的物理特性,如果是图像处理,则看图像处理分辨率等,如果你不约定具体在那个上面应用的话,讲这个好像没有多大意义哦。

;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
我是个传感器的信号
你熟悉这方面吗
传感器的信号处理

网友A:
1、传感器也分很多种,即使是同一种类型,各家之间也都有区别,所以你至少需要完全公开你的传感器资料。
2、要求不同,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B:
2楼...牛牛牛
楼主别信他,把公司资料不能泄露。O(∩_∩)O哈哈~

网友C:
电桥型的传感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