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解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关于电解电容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
电解电容应用在PFC输出端,满载条件下此时测试电容的纹波有30多V(PFC输出2KW,4只470uF并联),并且频率是100HZ,
在100HZ下计算得到的单个电容容抗为3.38Ω,那么30V峰峰值纹波对应正向峰值电压为15V,由于频率较小,故电容等效模型中的电感很小,ESR也很小,故此时纹波电流峰值近似为
15V/3.38Ω=4.4A,有效值为=1.4A,此时的纹波有效值电流岂不是已经接近这类电容能允许的纹波电流极限了?岂不是很危险?是不是表示电容容量不够,导致纹波电流过大,从而导致纹波电压过大?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个人认为电容小了

网友B:
1. PFC输出电压多少?如此高的纹波,我是担心你PFC环路调节不好的话,PF值不会高的。
2. 电容比较讨厌的是ESR的发热,其他的正常电压工作的情况,好像没啥问题。
3. 可以考虑增大电容或者提升输出电压以减小纹波。

最重要的,纹波大,给你添麻烦没?

楼主:
谢谢你,其实这样的纹波对于我后级的逆变没有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产生这样大纹波的原因是什么?我的输出电压390V,PF值0.99,谐波7%。由于是这样的低频,故如果我上面的计算这个纹波电流方法没有错误的话,那么这个纹波电流真的很大了,但是电容的发热并不严重,还真的没有多少温度。这个是实际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在这里低频情况下,ESR引起的纹波电压是非常小的,更多的是容抗引起的纹波,不知道是否正确?

3# SmartEner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