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做输入时检测的低电平会改变其端口状态吗?

楼主(2012-02-21):
I/O口做输入时,如果检测到低电平,端口状态为低电平,但低电平消失后 端口状态是变回原来的高电平状态,还是就延续低电平状态呢????(刚学单片机,学独立键盘的疑问)
高手不要喷我·······:dizzy:

网友A:
做输入时,I/O口电平取决于与之通讯的外部设备

楼主:
做输入时,I/O口电平取决于与之通讯的外部设备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但是如果外部的通讯设备给出一个信号后就停止了呢?比如按键,按下后松开,松开后I/0口的状态会保持检测到的输入状态还是变回原本的状态呢?
我在Proteus上模拟是变回原来的状态,实际上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如果你按键松开后电平不确定,那本身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
按键按下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电平,按键松开也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电平

网友B: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有些单片机会保留状态的,直到下次重新赋值。

楼主:
我用的板子上的STC89c52,好像是可以恢复原来的状态,就是不知道其它单片机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C:
输入也分好几种, 上拉,下来,高阻抗  看你单片机的IO是哪种类型了, 如果是上拉输入,那按键松开后,IO就被上拉电阻拉回高电平

网友D:
一般都有一个确定的电平,要么你外部电路让他保持这个电平,要么你单片机内部IO自己设定释放后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