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买到的IC是原装进口, 我买到的一盘IC, 怀疑是国产

楼主(2012-02-22):
买了一盘ST LM358DT, 如图, LM358芯片上的丝印字, 我还是第一次见ST的芯片用到这种字体的, 外观的工艺有点粗糙...
怀疑供应商给我国产货我....

有没行家帮我看看, 这是否原装进口的

网友A:
确实很粗糙,不象老外的风格

网友B:
我也有同感,以前买光耦TLP521-4,总买到这样的

网友C:
358本身性能就烂,你就按国产的指标降额设计来用,就不用担心什么原装、仿货问题了。

网友D:
找正规的代理商拿货源才有保障。

网友E:
现在国内的仿货, ic tie 不好仿, 而封装和激光打标可一点都不差! 所以这外观是鉴别不出来的.
恐怕, 这片子不是仿货, 倒象是拆机.
如果批量, 还是鉴别和询问供应商吧

网友F:
最近买了一批,是ST的,还没有到手,不知道真的假的,翻过来看背面有没有生产日期标号之类的

网友G:
这个字体在ST的其它芯片也有件到,我以前在ST的ULN2003就见到过。

通过表面的激光打字很难区分真假,ST的工厂很多,ST自己的工程师都很难鉴定,俺去年买了一批ST的ULN2003就遇到此类问题,最后要求供应商提供所有的报关、订货以、交易、甚至是发货单等手续,供应商伪造了一份富昌仓库的出货单,我们联系富昌,经过富昌核实,在其系统中查不到该单据中的发货编码。
我们按照供货协议和质量协议,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经济处罚并开除其供应商资质。

类似LM358和ULN2003这种标准芯片,只有通过供应商资质管理才能控制,通过IQC是很难控制芯片质量的,这是我们的经验教训,所以在此类物料的供应商选择需要特别慎重,必须选择信誉和资质均良好的代理商合作,千万别选择那些贸易商。

网友D:
几乎无法鉴别,有时候假的表面工艺比真的还好。只有找正规的渠道才有保证。但是找正规渠道的话,由于在国内交货加上税价格就会贵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那个ULN2003也是这种字体??? 结果核实到出货单伪造的?????所以你那个ULN2003不是原装货了?

网友:
这个字体在ST的其它芯片也有件到,我以前在ST的ULN2003就见到过。

通过表面的激光打字很难区分真假,ST的工厂很多,ST自己的工程师都很难鉴定,俺去年买了一批ST的ULN2003就遇到此类问题,最后要求供应商提供所有的 ...
引用 网友G:

你们的供应商也太NB 。这种事情都敢去做。不过你们自己的漏洞也不少,才给了别人机会。

网友H:
不像原装进口的,倒像是拆机翻新的

楼主:
把货退了...不敢用...今晚寄回去...

网友I:
这样的刻字工艺不是大厂能做出来的,还用再说么?

网友J:
这年头,造假技术是越来越高了啊。

网友K:
估计没有人会拿一个几毛的东西去造假另一个几毛的东西。
要假冒也假冒个贵点的吧?

网友G:
估计没有人会拿一个几毛的东西去造假另一个几毛的东西。
要假冒也假冒个贵点的吧?
引用 网友K:

作假者一般会选择那种通用芯片作假,ST的ULN2003的批量售价大概在1.1*币,而一个国产的ULN2003的批量价格只有0.3*币,虽然绝对值只有0.8元,但这个东西量大,不需要什么技术支持,一般情况下使用也没有什么现象,这样的东西才是作假者比较喜欢的目标,类如,LM358、LM324、74HC164、各种二/三极管等,都有这样的问题,而往往价格比较贵的,例如DSP、MCU、高端AD芯片等,首先造假技术要求较高,其次造假需要很多技术支持,用户也都比较关注这些物料的供应,往往造假销售的难度会高很多。

网友G:
你们的供应商也太NB 。这种事情都敢去做。不过你们自己的漏洞也不少,才给了别人机会。
引用 网友L:

采购控制上却是出现了一些漏洞,我们也在不断完善。

网友F:
芯片拿到了,表面和楼主的类似,上面一行写的358,字体和楼主的不同,数字是方体的,上小下大,下面的那行字是HT022,全大写,有空测测参数

楼主:
芯片拿到了,表面和楼主的类似,上面一行写的358,字体和楼主的不同,数字是方体的,上小下大,下面的那行字是HT022,全大写,有空测测参数
引用 网友F:

你的上面那一行358字样, 是靠右(批号上面)还是靠左(商标上面)???????????
我现在换了一盘, 现在是方体的字了, 不过358字样是靠左边(在商标上面)...
下面那一行批号也是全大写...

还有一种358字体是方体, 靠右(批号上面),  下面批号首字母小写.

网友M:
这个确实得靠供应商控制质量
靠公司来料检验,一般的公司都没这能力;没太多意义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的货照片如图,照得不好,肉眼看起来刻字比较漂亮,我认为这家供货比较有保障的,前后从她那里买了几百片的AD620了

网友N:
看是否有 漏铜部分,是否有机器压痕 。。。来判断是否是拆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新买来的, 和你的也有点不同, 我的没有那个小圆点, 358字样在左边, 已用了几个, 暂时没发现有什么过大的误差...   以前用过国产货, 知道误差很大

网友O(2017-09-26):
引用 网友G:
这个字体在ST的其它芯片也有件到,我以前在ST的ULN2003就见到过。

通过表面的激光打字很难区分真假,ST的 ...

非得用 “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