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fi天线设计

楼主(2012-02-22):
高人,想请教一下wifi模块设计时天线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PCB天线、IPX座天线、贴片陶瓷天线,PCB天线曾依葫芦画瓢做过一个,但是接收范围只有一米,IPX座天线太占体积,贴片陶瓷天线没用过,不知对传输距离等性能有什么影响,设计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先谢过了!!!

楼主:
wifi芯片的屏蔽罩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看你什么设备上用。手持建议钢片天线,找天线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手持,固定用,监测信号强度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需要的通讯距离以及对体积的要求了,通常体积大的天线增益高,自然通讯效果好,可毕竟要付出体积大的代价,根据你的应用均衡的选择吧。

楼主:
我看到RT3070芯片都用的是微带天线,而88W8686多用的是陶瓷天线,如图示,这样选择有什么根据吗?对换一下有问题吗?

网友A:
二者效果来说陶瓷天线要比微带天线好,
一致性等问题。
你做监控信号,可以用陶瓷天线,或者鞭状天线,板子上放个天线座子 参考无线路由器的天线。

网友C:
一般找天线厂就能搞定

网友D:
百度文档有相关设计的

网友E:
天线很有学问,pcb板载天线要专门有仪器来校准,我们wifi模块的设计,基本都是才用三和一的思路,设计的时候把陶瓷天线/pbc板载天线/i-pex接头外置;只是在选择上外围对应的参数做调整就ok!
请看下图

网友F:
楼上的,你IPEX座子不焊时裸露出来的一节很不OK

网友G(2012-11-08):
请问大侠们~这些天线的接收距离一般多少?每一种天线怎么用!陶瓷贴片天线怎么接的?谢谢

网友H:
一般这个直接买了,省力

网友I:
测试信号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