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811 | GPIO 模拟SPI 读取外设寄存器的值出问题

楼主(2012-02-22):
long g_temp;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cmd = 0x05;
        unsigned char data =  0;
        unsigned i = 0;
        long temp = 0x00;
        for(i  = 0;i<8;i++)
        {
                if( (cmd & 0x80) == 0x80 )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5 , GPIO_PIN_5);
                }
                else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5 , ~GPIO_PIN_5);
                }
                delay(1);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2 , ~GPIO_PIN_2);
                cmd = (cmd<<1);
                delay(1);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2 , GPIO_PIN_2);
        }
//        delay(10);
        for(i=0;i<8;i++)
        {
                if( (address & 0x80) ==  0x80)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5 ,GPIO_PIN_5);
                }
                else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5 , ~GPIO_PIN_5);
                }
                delay(1);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2 , ~GPIO_PIN_2 );
                address = (address<<1);
                delay(1);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2 , GPIO_PIN_2 );
        }
//        delay(10);
        for(i=0;i<8;i++)
        {
                data = (data << 1);

                //g_temp =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delay(1);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2 , ~GPIO_PIN_2 );

                if(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
                        data  |= 0x01;
                }
                delay(1);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2 , GPIO_PIN_2 );
        }
        delay(1);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3 , GPIO_PIN_3);
        return         data;
}
示波器上能测试出外设寄存器已经将相应的值给出,但是使用GPIOPinRead()怎么都不能读到值,只能读到一个默认的值(0x10, 使用的是GPIOA)

网友A(2012-04-10):
为什么不用TI提供的SSI呢?

网友B:
GPIO_PIN_6 有没有配置为输入,用的是PD6啊? GPIOPinTypeGPIO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