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进行乘除法运算,用什么方法最有效率?

楼主(2012-02-22):
公式=(a*b*c)/(d*e);都是16位无符号整数,用什么方法代码量最小,最准确,最简单方便?(运算速度不作要求)
1.应该用是用浮点还是定点运算?
2.在开始就转换成浮点还是运算中间再转换成浮点
3.如果定点能实现,怎么算最简单?

网友A:
如果abcde都是变量则很难优化
如果可以尽量无符号运算

网友B:
浮点不浮点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你自己说了算,你要不要这么高的精度,楼主把关系弄反了。

网友C:
楼上说得有理, 相对地, 浮点的精度会高一点.
要兼顾效率, 用定点做乘法, 最后的除法用浮点做, 这样应该最快而精度损失最小.

网友D:
效率要看指什么,如果指代码密度,则用定点要省一些,如果指计算精度,则用浮点要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