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求教急救阿,ISP非常难连接,是和原因?

楼主(2012-02-22):
香主,求教,ISP非常难连接,是和原因?

网友A:
你什么都没有说,谁知道是和原因?

楼主:
倒,就是复位后,显示连接不上啊,用的是USB转串口的FL232那个器件,Uart1口,TXRX线上串了22ohm的电阻,复位后总是很难连接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阿,是否有相关指示啊

楼主:
FlashLooder软件2.0,1.0都这样

网友A:
以前就有人说过,很多USB转串口线不好使。

网友B:
现在带串口的机子越来越少

网友C:
是的,笔记本因为基本上没有用来做工控的,232现在基本上已经应用于工业上,所以就很少有了

网友D:
我测试 ISP 软件的时候, 也发现经常出现 USB 转串口线会锁死. 然后即使拔掉串口线, 设备管理器里还是有, 但不能打开使用了. 停用或卸载串口, 设备管理器就无响应. 呵呵, 只能重启电脑!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