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_L06N_0/VREF脚作输入脚时报错。

楼主(2012-02-22):
对于PIN95管脚,它的属性为IO_L06N_0/VREF_0 P95 VREF。
把它作为输入管脚时,通过实现,然后在作IO检查时却报错,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找到原因解决了。

网友A:
你能不能把原因公布啊?
这样不好。

楼主:
你能不能把原因公布啊?

原来加了缓冲,后来删除就好了。

网友A:
:L
是电路板?还是IO管脚?

楼主:
是电路板?还是IO管脚?
是IO管脚

网友B:
赚分赚分。烦人的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