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elect函数总结

楼主(2012-02-22):
阻塞方式block,就是进程或是线程执行到这些函数时必须等待某个事件的发生,如果事件没有发生,进程或线程就被阻塞,函数不能立即返回。使用Select就可以完成非阻塞non-block,就是进程或线程执行此函数时不必非要等待事件的发生,一旦执行肯定返回,以返回值的不同来反映函数的执行情况,如果事件发生则与阻塞方式相同,若事件没有发生则返回一个代码来告知事件未发生,而进程或线程继续执行,所以效率较高。select能够监视我们需要监视的文件描述符的变化情况。
(一)首先说明两个结构体:
1:struct fd_set一个存放文件描述符(file descriptor),即文件句柄的聚合,实际上是一long类型的数组,
每一个数组元素都能与一打开的文件句柄(不管是Socket句柄,还是其他文件或命名管道或设备句柄)建立联系,建立联系的工作由程序员完成;

FD_ZERO(fd_set *fdset):清空fdset与所有文件句柄的联系。
FD_SET(int fd, fd_set *fdset):建立文件句柄fd与fdset的联系。
FD_CLR(int fd, fd_set *fdset):清除文件句柄fd与fdset的联系。
FD_ISSET(int fd, fdset *fdset):检查fdset联系的文件句柄fd是否可读写,>0表示可读写。
2:struct timeval用来代表时间值,有两个成员,一个是秒数tv_sec,另一个是毫秒数tv_usec。
(二)下面介绍select()函数原型:
1:int select(int nfds, fd_set *rdfds, fd_set *wtfds, fd_set *exfds, struct timeval *timeout)
2:ndfs:select中监视的文件句柄数,一般设为要监视的文件中的最大文件号加一。
3:rdfds:select()监视的可读文件句柄集合,当rdfds映象的文件句柄状态变成可读时系统告诉select函数返回。
这个集合中有一个文件可读,select就会返回一个大于0的值,表示有文件可读,
如果没有可读的文件,则根据timeout参数再判断是否超时,
若超出timeout的时间,select返回0,若发生错误返回负值,
可以传入NULL值,表示不关心任何文件的读变化;
4:wtfds: select()监视的可写文件句柄集合,当wtfds映象的文件句柄状态变成可写时系统告诉select函数返回。
如果这个集合中有一个文件可写,select就会返回一个大于0的值,表示有文件可写,
如果没有可写的文件,则根据timeout参数再判断是否超时,
若超出timeout的时间,select返回0,若发生错误返回负值,
可以传入NULL值,表示不关心任何文件的写变化。
5:exfds:select()监视的异常文件句柄集合,当exfds映象的文件句柄上有特殊情况发生时系统会告诉select函数返回。
6:timeout:select()的超时结束时间。
这个参数它使select处于三种状态,
第一,若将NULL以形参传入,即不传入时间结构,就是将select置于阻塞状态,
一定等到监视文件描述符集合中某个文件描述符发生变化为止;
第二,若将时间值设为0秒0毫秒,就变成一个纯粹的非阻塞函数,不管文件描述符是否有变化,
都立刻返回继续执行,文件无变化返回0,有变化返回一个正值;
第三,timeout的值大于0,这就是等待的超时时间,即select在timeout时间内阻塞,
超时时间之内有事件到来就返回了,否则在超时后不管怎样一定返回,返回值同上述。
7:返回值:负值:select错误
0:等待超时,没有可读写或错误的文件
正值:某些文件可读可写或出错
(三)下面是一个有三个套接字句柄的例子
int sa, sb, sc;
sa = socket(...);
connect(sa,...);
sb = socket(...);
connect(sb,...);
sc = socket(...);
connect(sc,...);
FD_SET(sa, &rdfds);/* 分别把3个句柄加入读监视集合里去 */
FD_SET(sb, &rdfds);
FD_SET(sc, &rdfds);
int maxfd = 0;
if(sa > maxfd) maxfd = sa;/* 获取3个句柄的最大值 */
if(sb > maxfd) maxfd = sb;
if(sc > maxfd) maxfd = sc;
struct timeval tv;
tv.tv_sec   = ... ;
tv.tv_usec = ...;
ret = select(maxfd + 1, &rdfds, NULL, NULL, &tv); /* 注意是最大值加1 */
if(ret < 0)
{
    perror("select");  /* select函数出错 */
}
else if(ret == 0)
{
    printf("超时\n"); /* 在设定的tv时间内,socket的状态没有发生变化 */
}
else
{
    printf("ret=%d\n", ret);
    if(FD_ISSET(sa, &rdfds)) /* 先判断一下sa这个被监视的句柄是否真的变成可读的了 */
    {
        recv(...);  /* 读取socket句柄里的数据 */
    }
    ......
}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vimer.cn
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转载自Vimer的程序世界 [ http://www.vimer.cn ]
本文链接地址: http://www.vimer.cn/2009/10/select%e5%87%bd%e6%95%b0%e6%80%bb%e7%bb%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