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fpga从上电到程序运行,需要多少延时?

楼主(2012-02-22):
也就是从配置芯片加载到fpga中,并运行需要多少延时?

网友A:
据说有新技术,两步配置,第一步先配置小的,启动FPGA,之后再完整配置

楼主:
我用的是cyclone3,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新技术

网友B:
取决于你用的配置方式,配置目标芯片的大小,配置文件的大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