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wdm 枚举成功,但无选择配置请求?

楼主(2012-02-22):
小弟最近在参照一个usbbulk的例子写一个基于wdm的usb驱动,目前驱动已经成功加

载,就是在拨出后再热插上时,枚举成功,但固件没收到选择配置请求,从DbgView中

也能看到驱动程序里下传配置请求IoCallDriver返回正确,很是恼,请教前辈赐教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顶,,顶,,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折腾了两三天,,,,,,

原来是第二次请求配置描述符的长度问题,直接把它改成0xff,不要用第一次获取的长度,固件上就出现了选择配

置请求:00 09 01 00 00 00 00 00

很是怪,这是为什么呀???有人能解释吗

//requiredSiz = configurationDescriptor->wTotalLength;
requiredSiz = 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