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管脚困惑

楼主(2012-02-22):
管脚做 DATA 串行输入输出时,怎么设置管脚的方向?既有输入又有输出。  在每次具体使用的时再设置管脚方向行吗?

网友A:
若使用外设,则不需要你去设置!
  若你使用IO口模拟,则需要手动变更!
    再者:使用开漏输出也就不用去设置方向了

网友B:
若使用外设,则不需要你去设置!
  若你使用IO口模拟,则需要手动变更!
    再者:使用开漏输出也就不用去设置方向了
引用 网友A:

错,除了那些由外设自行控制IO方向的模块外,其它外设的使用,也是要设置好端口方向,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外设自行控制IO口方向的模块很少。

既然IO口选择了输入输出复用,则调整方向自然就是必须的,不管这个调整是MCU模块自动完成,还是软件控制完成。

楼主:
IO模拟,每次用再变更,虽然麻烦点也只能这样了,我这个是产品升级,没管脚可用了:)

网友B:
IO模拟,每次用再变更,虽然麻烦点也只能这样了,我这个是产品升级,没管脚可用了:)
引用 楼主:

IO复用属于电子工程师基本技能要求,这是出于经济性要求而考虑的,那种随便排IO口的方式是一种极端浪费的‘可耻行为’。:lol

楼主:
感谢版主教导,杜绝浪费,提倡节能减排,早日实现管脚设计合理,为建设做贡献: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