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电路问题

楼主:
将0~5V调理成±2.5V,不考虑输出相位,如图,如果2.5V与0~5V电压换位置输入,也能达到目的。
问:减法电路的两个信号(减数和被减数)从哪端输入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好处?
谢谢各位

网友A(2012-02-22):
我说说我的看法,首先电源得是+-电源,2.5V基准接到反向端,同相端作为信号输入

网友B:
你图上那种是:
Vout = (-Vin)+2.5
反过来后就是:
Vout = Vin - 2.5
区别就是反相了,好处就是 同相时,可以把输入电阻调的更高一些。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同相的时候输入电阻能更高一些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由±15V供电,这个没问题。那能不能说说您为什么认为2.5V基准接到反相端呢?如果像图中所示接到正相端,有一个固定的1.25V偏置不是更稳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4楼,为什么同相输入阻抗高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同4楼,为什么同相输入阻抗高呢?
引用 楼主:
正输入端的阻抗是R4+R3,负输入端的阻抗是R1。

网友D:
问:减法电路的两个信号(减数和被减数)从哪端输入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好处?
先简单说一下:对于单电源应用,必须是从正端输入被减电压,否则,输出“负电压”你咋办?!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负输入端的阻抗是R1呢? 我觉得应该是R1+R4呀
因为输入阻抗的定义是输入电压和地之间的电阻,而负输入端的电路中的放大器的V+是1.25V,并不是GND。
我的观点可能有偏差,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运放电路的输入阻抗怎么计算?能不能推荐一些资料?谢谢

网友E:
那端输入,当然有区别啦,一个在减号之前,一个在减号之后,能一样吗,兄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输入阻抗:将其它信号都置为0,输入电压增量记为V,在此增量电压下,电流增量记为I,则输入阻抗为:V/I。
输出阻抗:将其它信号置为0,在输出端加电压增量V,在此增量电压下产生的增量电流记为I,则其输出阻抗为:V/I。

对于图中,因为负反馈R2的影响,其反相输入端的电压跟随同相输入端的电压,即:同相输入固定时,反相端的电压也固定。
因此,从反相端输入时,输入电压变化的增量全部加在R1上,此时输入阻抗即为R1。
而从同样端输入时,输入电压变化,同相端亦变化,此时输入电压增量全加在R3+R4上,故此时的输入阻抗为R3+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