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device USB 通信问题请教。着急啊!!!

楼主(2012-02-22):
我用STM32F107做了一个device设备用来跟PC机通讯遇到一个问题。用的中断传输EP1IN、 EP2OUT,程序是在JoyStickMouse基础上改的,程序下载进去后USB和PC机可以正常通讯,用Bus Hound看数据都正常,但是PC机重启后通讯没有数据,用Bus Hound看 端点1和端点2都没有数据,必须重新插拔USB后通讯才能正常。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求助!!!!!! 我把程序发上去,。大家可以试试看,是否在你们的板子上,也是同样的状况。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STM32F10X 的 USB 库, 真的不怎么稳定, 上次用 Virtual COM 做测试, 开始感觉还挺好, 但进一步测试发现, 大数据量的接收, 会丢数据. 整块发送超过 48 字节, 会有误码!

网友B:
程序有bug,建议下载最新版本的.我以前调试过比较古典的版本....bug比较严重.发现新版本改动了许多....

楼主:
我用的版本是V3.1.0 已经够新的了

楼主:
最近版本的库 谁有啊 ??传上来 试试吧。谢谢

网友C:
最近版本的库 谁有啊 ??传上来 试试吧。谢谢
引用 楼主:

最近版本的库在ST网站下载:
http://www.st.com/internet/com/SOFTWARE_RESOURCES/SW_COMPONENT/FIRMWARE/stm32_f105-07_f2xx_usb-host-device_lib.zip

网友A:
测试了一下, 超过48字节的问题倒是没有了, 大数据接收的丢失问题, 进一步测试

楼主:
用最新版本的库 试了,还是一样,必须重新插拔USB才可以。头痛啊!!!

网友C:
LZ的硬件是什么?你的USB device是怎么供电的?

想到一个可能的原因:USB协议规定,当USB电缆上没有5V时,设备端不应提供D+(或D-)的上拉电压。

楼主:
图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IC用的是107VCT6-100P

楼主:
D+上拉电阻1.5K没有焊接。

网友C:
给出的图中看不出你的USB device是怎么供电的?似乎是自供电?

网友C:
D+上拉电阻1.5K没有焊接。
引用 楼主:

没有焊接怎么可以呢?

楼主:
是PC机USB 5V供电的。1.5K焊接后 设备都识别不到的,不能焊接

楼主:
我这个是PC机开机后 设备识别到了。设备管理器有两个USB人体学输入模式,用Bus Hound看数据,数据停在05 01 09 02 这一行就不动了,抓图如下

网友C:
看不清你的图,似乎你在D-上挂了一个上拉电阻?这是不对的!

D+的1.5K上拉电阻必须要加,不加也是不对的。

D+的上拉电压,应该由程序控制,在程序初始化好USB模块后,再提供这个上拉电压;但你现在是把上拉电压直接接到VCC,所以造成PC开机后,设备不能被正常枚举。

楼主:
我的D-上什么都没接。D+的上拉电阻不用接,内部有上拉,你说的D+的上拉电压在哪里控制??我的电路如何改?

网友C:
我的D-上什么都没接。D+的上拉电阻不用接,内部有上拉,你说的D+的上拉电压在哪里控制??我的电路如何改?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你用的是OTG模块,所以上拉电阻是内置的。

这样来说,我不知道这个USB库是否考虑了:设备插在PC并随PC一同上电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把库打开调试了。

按照17楼说法:数据停在05 01 09 02 这一行就不动了,你可以查查这是一条什么命令,我不太清楚。

楼主:
还是不行啊。。。    05 01 09 02 a1 01 09 01  a1 00  05 09 19  这是已经获取完报告描述符了,停在这里不动了

网友C:
我不是在20楼提醒你了吗?你需要查查这是一条什么命令(05 01 09 02 a1 01 09 01  a1 00  05 09 19 )?然后按照这个线索查找为什么这个命令之后出问题。

楼主:
关键是 程序没法跟踪进去,每次重启PC才会出现这个情况。usb初始化都完成了,设备都枚举成功了,第一次调用USB_SIL_Write(EP1_IN, Mouse_Buffer, 4);  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C:
关键是 程序没法跟踪进去,每次重启PC才会出现这个情况。usb初始化都完成了,设备都枚举成功了,第一次调用USB_SIL_Write(EP1_IN, Mouse_Buffer, 4);  后就没反应了 ...
引用 楼主:

知道那条命令是什么命令并不需要跟踪程序呀,这是你自己的协议规定的,查查文档,直接看实现这个命令的语句即可。

楼主:
跟这个帖子中遇到的问题一样: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库及其demo中的一个隐患,我在系统初始化前延时解决了PC开机后不能收发数据的问题,但是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PC机重启后,又不能传输数据了还是停在这里,在获取完报告描述符后,停在USb中断出不来。请高手支招。如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2-03-28):
最终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 ,只能换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