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电路问题

楼主:
将0~5V调理成±2.5V,不考虑输出相位,如图,如果2.5V与0~5V电压换位置输入,也能达到目的。
问:减法电路的两个信号(减数和被减数)从哪端输入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好处?
谢谢各位

网友A(2012-02-22):
一个同相,一个反相

网友B:
首先是一个同向和反向的问题,其次是输入阻抗,信号在负端阻抗就比较大,在正端就比较小

网友C:
性能基本没区别---只是一个在0V时是2.5V,另外一个是-2.5V

网友D:
同相反相?还有呢,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信号反相输入时阻抗比较大?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阻抗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对于运放来说 输入是高阻状态,输出呈现的是低阻状态,
这样你可以观察到从正端输入阻抗比较低(这个是相对于从负端输入来说的),从负端输入阻抗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倒是觉得上图中正相阻抗是R4+R3,而负相阻抗是R1。   我是根据电路中的电流流向得到的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