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IO怎么处理

楼主(2012-02-22):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需要。看下语法。她一般就是同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就是同步的是什么概念?

网友A:
:L
写的时候就是用的同步逻辑

网友B:
inout    [31:0] b_data_xio ;
wire    [31:0] b_data_xio ;
wire    [31:0] data_in ;
wire    [31:0] data_out ;
wire    open_enable ;
assign    b_data_xio = open_enable ? data_out : 32’hzzzz_zzzz ;
assign    data_in = b_data_xio ;
这么描述双向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就喜欢看学习贴。能学到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