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ARM LPC2387有源晶振的电压

楼主(2012-02-22):
大家好!我用LPC2387 XTAL1脚想接12MHZ有源晶振,线路板只有3.3V电源,没有1.8V,但是从技术文档看到,XTAL1<=1.8V  不知道3.3V的有源晶振直接输出行不行?我看到过LPC2368 居然直接用3.3V的晶振输出,工作还很稳定,特别奇怪,这个应该是不允许的吧? 如果用3.3V有源晶振,那么,有什么好的辅助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有人说串电阻,有人说串电容,真是很迷糊了,请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呵呵,顶了那么多天,也不见高手出手一下哈。汇报一下搞定了,正如某位网友提到过的,可以串接电容,我串接20pf电容,发现3.3V供电的晶振,输出幅值变成了2.0V左右;22pf是2.2V左右;100pf是2.8V左右;最后将两个22pf串联,输出约1.5V左右,满足LPC2387的XTAL1电压<1.8V的要求,这样,就可以用3.3V单电源供电了。  注:有些有源晶振同时支持1.8V和3.3V种电压的,有些则只支持3.3V.  这个要注意!

网友A:
楼主好人一枚。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本来打算改用1.8V晶振的,现在看来不用改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