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age64替代产品

楼主(2012-02-22):
由于当初考虑不全,用的是atmage64,项目做到一半发现flash不够用了,但是电路板已做好,查了下atmage128跟64除了各种容量不同没发现区别,但是不知道能否直接替代,有用过的吗?

网友A:
看你要兼容到什么程度,引脚也兼容?总的来说在Mega同一个系列里选,代码的移植工作量最小。

网友B:
AVR系列兼容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管脚定义相同就无大碍,比如88可以直接升级成168。

网友C:
基本可以,细微差异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代码

网友D:
可以直接替换,我们公司就替换过,但是亲需要再看看资料,我知道软件肯定要稍微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