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配合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02-22):
请问7812芯片能配合单片机实现电压程控吗?有人说能,有人说不能,请懂的人帮忙

网友A:
78是固定输出电压的稳压器,可以通过技巧实现,不过你还不如用个可调的,比如317

网友B:
咋又跑这里来发同样的贴呢?
还不如说出你的意图,大家給你个好的调压方法,
纠结在7812 没意义

楼主:
2# NE5532 317的允许电流太小了,800MA抗不住

楼主:
3# jjjyufan 我要做个程控电源,电压0-12V,电流800MA-1A,步进0.2、0.5,电压可以反置,间隔时间,都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就单片机控制电压输出这块不清楚,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C:
2# NE5532 317的允许电流太小了,800MA抗不住
引用 网友D:

317扛不住,你以为7812就可以?

输出电流不够,可以外扩驱动管来增强电流输出能力啊。

选择7812来输出可调电压真是乱搞,;P

楼主:
6# yewuyi 317是老师说不行,您能推荐一款可调稳压电路吗?

网友C:
6# yewuyi 317是老师说不行,您能推荐一款可调稳压电路吗?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老是说不行,那就问你老师就是了。

网友A:
6# yewuyi 317是老师说不行,您能推荐一款可调稳压电路吗?
引用 网友D:

最好问他,你们老师连需求都不分析就可以说行不行,这种神我们是惹不起的。

网友C:
8# yewuyi 大神求帮忙啊!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的需求很糊涂,俺不知从何下手,怎么帮忙?

楼主:
14# yewuyi 我就想你帮我推荐一款可调稳压器,能配合单片机的,你看行不行。

网友A:
如果我不负责,就直接告诉你,这种电源叫“数字电源”,是这几年才出来的新概念,要搞这个可能把你们老师都要吓死。

你的老师太差劲了,不教你们搞需求分析,要什么电源,可调范围多少?精度多少?电流多少?纹波多少?给数字电路用还是模拟电路用?单片机系统有什么资源可用,比如有没有DAC,PWM输出之类?是不是成本敏感产品……

楼主要学会搞清自己的需求,不要被老师带坏了啊。

网友E:
同等条件下,7812和317的电流是一样的,不知道你的老师是不是教体育的。

网友F:
LM317 有金属封装的,加上大散热片,3A没问题! :)

网友G:
你老师应该回家种田。
这么无知的话也说得出来,还好意思为人师表。
哎,现在老师的水平真的这么水吗?

楼主:
16# NE5532 哎,,蛋疼的毕设:L

网友H:
回复 网友D:
看看pdf,谁说只有0.8A的

网友D:
317扛不住,你以为7812就可以?

输出电流不够,可以外扩驱动管来增强电流输出能力啊。

选择7812来输出可调电压真是乱搞,;P
引用 网友C:

可以抗的住,不过要一个硕大的散热器!

网友A:
16# NE5532 哎,,蛋疼的毕设:L
引用 网友D:

毕业设计,就317最方便了。不想折腾学生。

楼主:
22# Ryanhsiung 大神可有想法?

网友E:
直接找个317的datasheet,上面就有数控电源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