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VHDL CASE语句公共分支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无正文)

网友A:
明显第一种是错误的表达方式

因为case的语法是:
CASE语句的语法结构如下:

CASE 表达式 IS

       WHEN 条件表达式 => 顺序执行语句;

       WHEN 条件表达式 => 顺序执行语句;

       ……

END CASE

网友A:
你想写的方式是:
PROCESS(stemp) BEGIN
CASE stemp IS
WHEN "0000" => c <= "100";
--4
WHEN "0001"|"0010"|"0100"|"1000" => c <= "011";
--3
WHEN "0011"|"0101"|"1001"|"0110"|"1010"|"1100" => c <= "010"; --2
WHEN "0111"|"1011"|"1101"|"1110" => c <= "001"; --1
WHEN "1111" => c <= "000"; -- 0;
WHEN OTHERS => c <= "000";
END CASE;

网友B:
我觉得两种写法语法上应该没错误吧?但是,第一种写法当state=X"0"时,会导致a得到一个不确定值!而第二种写法不会有这种情况吧。

网友A:
第一种写法明显有错。

顺序执行语句在哪里?

网友B:
但是第一种我试过了,综合不出错啊!不知道猴哥说的错误是不是除语法之外的错误呢?

网友B:
7# Backkom80 怎么?我说的哪里不对了啊?请指教!呵呵

网友C(2012-03-25):
第一种写法when x"0" =>相当执行空操作,也就是a保持原值,不一定是等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