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N33光耦 继电器

楼主:
有个电路故障,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电路原理是,用左侧一个接近开关,通过光耦,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光耦选择的是4N33,继电器用的一个国产的,左侧的接近开关工作电压8~12V,导通电流大于2.2mA(对于本电路,导通时我实测为20mA左右)。
正如仿真原理图所示,仿真时非常好使,同我设想的是一样的,可是实际连接之后,继电器根本没有动作,我单独试了一下继电器,将继电器线圈接12V和地时是有动作的,所以继电器是好的。左侧的接近开关,我单独接电源和地的时候,开和关时电流分别是20mA和0.7mA。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左侧接近开关动作时,继电器却没有动作!!!!

网友A(2012-02-22):
光耦输出加一级放大

网友B:
1、你的测试是仿真测试还是实物测试?
2、一般在光耦的次级,其带载能力都不会太大,带动继电器确实勉为其难,你可以在次级再加一个三极管,光耦的次级驱动这个三极管开关动作即可。

网友C:
你看看你的继电器的正长工作的电流是多少,参考一下光耦的电流!
看图信号和驱动好像不需要隔离建议去掉光耦改为三极管或者MOS管;继电器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光耦中的光电晶体管带载能力不足以驱动多数继电器,应该再加一级晶体管驱动,型号要满足继电器的工作电压和电流。

楼主:
3# yewuyi 照这个图连上实物之后,开始关闭左侧开关,继电器没动作,打开左侧开关以后,继电器动作了一下,然后就不受左侧开关的控制了。再以后多试几次,干脆继电器不论什么时候都没有动作了。

网友D:
那是因为光耦已经过流烧毁了。

楼主:
4# yfb34 实物连接的时候我加了二极管保护了,继电器最大工作电流是1A,我单独把继电器链接12V电源和地的时候它是动作的,这时测的电流是30mA,也就是说继电器线圈内阻大概不到400欧。此外,左侧的“接近开关”我单独连接电源和地的时候,是25mA,内阻大概也就400~500欧,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触发了“接近开关”的关闭功能,这时测得的电流是0.7mA!!!!

楼主:
5# chunyang 可是为什么,我每次连接之后,刚开始通电的时候,左侧的开关能触发继电器动作一次,然后就不再触发了呢?直至多次之后,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左侧的开关一次也不会触发右侧的继电器了!!

网友D:
对于光耦的LED侧,你只需关注其工作电流,通常要在5-10mA的范围内,对于光耦的光电晶体管侧,你要注意其最大能够承受的电流和耐压,实际使用时二者一个都不能超出,如果追求可靠性还要留取至少30%的余量。

网友A:
你这样描述没办法判断
你量一下光耦输出2脚的电压,继电器不做动作时是多少伏
光耦LED侧为0.7mA时,光耦输出端为多少伏

网友D:
另外注意,继电器属于感性负载,关断时会有感生电压,故而对驱动晶体管的耐压要求更高,通常要选在供电电压的两倍以上,同时在继电器绕组上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E:
看看你的光耦的带负载能力,我用的都好好的。4N25

网友C: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要明白继电器是什么东西,内部的构造,
一般继电器的控制部分是一个线圈,当你通电的时候不能说它内阻就是400欧这个值,通电的瞬间和接通后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能只说它的电流就需要30MA! 在接通的瞬间是需要很大的瞬态电流来启动继电器的。你的思维太局限于一个状态了 你要有动态的思维,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我刚刚又查找了一下故障,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当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侧,电路上方串了一个发光二极管就好使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是犯了这个错误,以后注意,不过这个错误好像这是理解层次的,不是故障的原因。

楼主:
我在调试过程中,为了检测出哪部分故障,分别将各器件以发光二极管代替,发现各部分正常工作后,将发光二极管处依次装回原来的器件,依然工作正常,然后我把测试用的各个发光二极管依次卸下来,发现当卸下光耦左侧的发光二极管时,出现我所提出的故障,当把发光二极管接回去之后,运行依然正常,能够实现左侧接近开关控制右侧继电器的功能,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检查接近开关的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漏电流是0.7mA,可是为什么穿上一个发光二极管就好使了呢!

网友D:
漏电流太大了,串一个LED后相当于抬高了光耦输入侧的导通门限电压,二极管的导通是需要足够电压的,你根据漏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加在LED和光耦上的电压,再与二者的导通门限电压比较就该明白了。

楼主:
21# chunyang 大侠,那你说我该怎么弄一下呢,总不能产品上放个发光二极管吧,太低级了!

楼主:
21# chunyang 问题得到解决,把分数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