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设计一个强大的辐射干扰源?

楼主(2012-02-22):
这样的干扰源可以用来检验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对无线电、单片机等都很有用。
以前听说过一个办法是用劣质的电焊机来干扰。但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比如:
1、是给电焊机通电就行呢,还是要让它焊什么东西,焊的时候才有干扰效果?
2、要不要拆去电焊机的金属外壳?
3、怎样检验电焊机的干扰效果?确保这是一个干扰很强的焊机?能不能在旁边拿个手机打电话,听手机的声音?
4、焊机干扰的频段是多少?几十M?若干G?
5、怎样避免传导干扰呢?因为我只是想检验辐射干扰,所以希望避免通过电源线传进来的干扰。要不,我使用380V的焊机,而受干扰设备用220V甚至电池?

还有一个办法是专门做一个辐射线圈。用特斯拉线圈可以产生闪电,应该也有很大的辐射干扰吧?

网友A:
哎,叹息一声,转身而去。

给LZ一句忠告:不要闭门造车,认真的研究标准之后再去畅想。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这样做既不能代替专业设备(因为需要定量),也不便宜,更是违法的,楼主打算试试么?

网友C:
依据相关标准测试为好

网友A:
LZ的这个帖子让那些生产伪劣电焊机的厂家看到估计要乐屁了。

楼主:
我们是想购买设备自己用,想检验这些设备会不会有问题。
设备供应商当然是拍胸脯保证,可我们不能全信他。
但我又不可能专门把设备送去专业机构检验一下,所以就希望 有办法干扰一下,看它能不能工作。

网友A:
我们是想购买设备自己用,想检验这些设备会不会有问题。
设备供应商当然是拍胸脯保证,可我们不能全信他。
但我又不可能专门把设备送去专业机构检验一下,所以就希望 有办法干扰一下,看它能不能工作。 ...
引用 楼主:

这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你为了不相信他,就动辄要去自己做个测试设备的话,也不是什么办法,而且成本也更高,所以解决这种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口碑加品牌,选择品牌比较响,口碑比较好的产品比你自己去做测试设备要方便简洁多了。

网友D:
1、给电焊机通电,还要让它焊什么东西,焊的时候才有干扰。
2、不要拆去电焊机的金属外壳。但要加个定向天线。
3、旁边拿个手机打电话,听手机的声音。
4、焊机干扰的频段是几十Hz到若干MHz。
5、怎样避免传导干扰呢?给焊机加电源滤波器或隔离变压器。

网友E:
去认证测试机构吧,费用每小时500-700元不等,几项测下来,每种半小时,也就两千来块钱。对于产品开发而言成本而言,实在是洒洒水

网友E:
有琢磨省钱的这个时间,相同的人力物力能多搞出一个产品,你们老板真不会算账

网友E:
俺们以前出差,为了给公司省钱,坐公交车,后来老板娘知道了,算时间成本。后来叫俺们租车,连司机也租了,一天800,老板娘很高兴。因为路上省几小时时间,两个人的话,老板就赚了。

网友F:
俺们以前出差,为了给公司省钱,坐公交车,后来老板娘知道了,算时间成本。后来叫俺们租车,连司机也租了,一天800,老板娘很高兴。因为路上省几小时时间,两个人的话,老板就赚了。 ...
引用 网友E:

蚂蚁大叔的老板娘够英明的,8错8错

网友E:
楼主买个对讲机就行,干干扰效果杠杠的。:lol
什么?对讲机太贵?
唉,那就买个一次性打火机吧,靠近芯片狂按即可。

网友B:
我们是想购买设备自己用,想检验这些设备会不会有问题。
设备供应商当然是拍胸脯保证,可我们不能全信他。
但我又不可能专门把设备送去专业机构检验一下,所以就希望 有办法干扰一下,看它能不能工作。 ...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的测试是没有意义的,不管被测产品在你的干扰下是否能工作都无法说明任何问题,送检才是正路。

网友G:
楼主买个对讲机就行,干干扰效果杠杠的。:lol
什么?对讲机太贵?
唉,那就买个一次性打火机吧,靠近芯片狂按即可。
引用 网友E:

对讲机是干这种事情的首选……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好啊,会影响附近的其他物件

网友E:
对讲机是干这种事情的首选……
引用 网友G:

做ESD,是否弄件毛衣去擦IC上的塑料呢?

网友G:
做ESD,是否弄件毛衣去擦IC上的塑料呢?
引用 网友E:

辐射电磁场试验与ESD相差太大,对环境要求太高,部署的成本也相当可观。

我单位就一个辐射电磁场试验室。我们在研发产品的第一次试板后不可能直接送辐射电磁场试验(试验室要排长长的队,少则三天多则一周往上,耗不起这个时间),因此基本上都是拿对讲机对裸板进行模拟试验。虽然必定不及试验室全面但也能够藉此在早期发现一些问题,并立刻对薄弱点采取措施。

ESD就不同了,设备便宜使用简单,单位配置得比较多,想用哪个用哪个。

我想这应该也是很现实的情况吧。

网友A:
对讲机只能模拟外部的辐射发射抗扰度测试,对产品本身的辐射发射测试还必须通过电磁暗室来完成。
对讲机功率有限,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定性测试手段,但无法做到定量和定位测试。

ESD设备很便宜,大概在3万多一点就可以买到不错品牌的了。

辐射和ESD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作用机理完全不一样,测试手段也天差地别。

网友I:
这种做法实际就是定性分析了,不是定量分析,可以作为早期调试手段,但是最终还是要专业仪器定量分析的。LZ需要的是定量分析。
辐射电磁场试验与ESD相差太大,对环境要求太高,部署的成本也相当可观。

我单位就一个辐射电磁场试验室。我们在研发产品的第一次试板后不可能直接送辐射电磁场试验(试验室要排长长的队,少则三天多则一周往上, ...
引用 网友G:

网友J:
这种事情照标准来吧,你就算做过了没人愿意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