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下PADS9.2为什么颜色修改不了

楼主(2012-02-22):
为什么我的PADS9.2在WIN7 64系统下颜色修改不了?是安装的问题吗?还是WIN7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兼容性的问题,64位的我没用过,不过我知道其兼容性没32位的好。

WIN7的配色方案很多软件都不支持,LZ将就用吧

楼主:
不是说能完美兼容WIN7吗?

网友A:
拍子9.2是新版本,可是64位机有各种不明兼容问题
我用的是WIN732位,我弟弟的是64位,我的很多软件在他电脑上会出问题。
回复 楼主:
LZ还是说清楚点什么颜色改不了,还是**的问题,最好截个图片看看,毕竟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情况。

网友B(2015-04-30):
我这里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pads的调色板里面不能修改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