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系列单片机连接了RS485电路不能下载程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22):
最近在弄一款叫STC12C5608AD的芯片,据说是5410AD的代替品,可是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就是在烧程序的时候发现连接了485电路就是下载不了,断开就可以,我在芯片手册上找到这个:如果用户板上P3.0,P3.1接了RS-485等电路,下载时需要将其断开。用户系统接�了RS-485
等通信电路,推荐在选项中选择“下次冷启动时需P1.0/P1.1=0/0才可以下载程序”于是把P1.0 P1.1强制接地,没有通过开关。还是不可以,我确定拆掉485电路可以下载,大家说说为什么。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
其实本来可以搞成485也可以下载,只是宏晶不让

网友B:
楼主是通过485固化还是并在有485接口芯片的串口上进行固化操作?

前者是可以的,但需要注意方向控制,后者则是不可以的,因为485接口芯片的输出是强上拉型,简单并联会发生电平竞争,故而要么断开485,要么改变并联电路的设计避免电平竞争。

网友C:
485输出到MCU的地方串联一个合适大小的电阻就可以了。
LZ连基本的电路冲突都不知道?

网友D:
用俩二极管做个 与门 就可以了,当然要用压降小的二极管了,还有个前提是:485 232 的片子分开通讯

网友:
下载的时候串口助手的端口是否关闭了?

网友E(2016-05-11):
有这方面的资料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