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中C51能传常量宏值到A51吗?

楼主(2012-02-22):
比如
    在xx.h文件中定义 #define PROGORG 0x8000
    在xxx.a51 中 CSEG AT 8000H ,有不需同时改变这两个文件而确保两个值0x8000与8000H数值一致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A:
#define PROGORG 0x8000
    在xxx.a51 中 CSEG AT PROGORG

网友B:
LS的方法不行的
这个想法在KEILC51里是不行的

网友C:
有待考查....

网友A:
LS的方法不行的
这个想法在KEILC51里是不行的
引用 网友B:

可行!!!

我用过!!!

实例请看KEIL C51里面附带的ISD51 DEMO程序。

照搬照抄其用法即可。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空我去看看
记得KEIL帮助文档里特别说明这个想法不行的,难道记错了

楼主:
测试过了,可行,谢谢啊:D,在xxx.A51里,加入#include "xx.h"后,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发现ISD51 DEMO程序中可以实现LZ要求的方法但LZ的要求却可以实现

因为A51也支持标准的C宏,所以实现起来不难

// my_define.h
#define PROGORG 0x8000

分别在C和汇编文件中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了,但注意这个头文件不要包含汇编不能识别的东西,也不要包含C不能识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