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串口的PCB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2):
串口速率不高,一般防护就可以了
TX RX 包地 长度基本差不多就可以了,
当然注意排版,线不要太绕,少打过孔。

网友B:
速率不高按一般处理即可。

串口芯片放串口座附近,小电容排在串口芯片周围即可,本来线就不多。

网友C:
串口的工作频率不高,按常规设计就可以了,如果电路带防护,注意将防护元件紧靠串口输入侧布置即可。

楼主:
为啥要将TX RX 包地?少打过孔?电路带防护主要防护什么东西?常用的防护元件有哪些?

网友D:
串口设计没有特别的要求,TX,RX包地就行了;做防护设计是指在端口加ESD器件,放置静电将芯片打死;

网友E:
注意安装结构,国人经常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