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消隐

楼主(2012-02-22):
求对视频消隐的深刻详细解释?
譬如说,LCD成像时,回扫描过程中的消隐电平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就看不见回扫描线了?

网友A:
屏都关掉了,怎么能看到呢

楼主:
问的具体点,在消隐期间,消隐数据是什么?

网友B:
找专业的视频人士吧。这里多是FPGA的人

楼主:
最近用FPGA驱动LCD,这个消隐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想在这里碰碰同道中人,有没有好点的视频工程师论坛,推荐下啊?

网友B:
不知道,早不玩这个了

网友A:
消隐期间 CLK 应该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C:
消隐区分:行消隐,列消隐,这和图像显示的方式有关,
图像一般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描扫显示,hs信号从左扫到右后要有一段时间回到左边才行,在这部分时间一般可以称消隐。同理可以理解列消隐。
在消隐时间图像的数据是不存在的,但像素时钟一直存在。

网友D:
这是视频高手不是很多吧

网友D:
80 说的好专业啊

网友E:
都是些定义而已嘛

网友E:
关于视频可以发到技术交流里 这样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