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里用verilog编程,'timescale为什么不能使用?

楼主(2012-02-22):
如题,如果不能使用,那么怎么设置延时

网友A:
等高手解决

网友B:
'timescale,是仿真用的,不能用在RTL级表延时。

网友C:
'timescale是仿真用的,在RTL的综合工具里面是被忽略的;

网友D:
如果要延时的话,可以用计数器。

网友E:
如果仿真可以使用,如果是综合电路,不可以

网友F:
如果仿真可以使用,如果是综合电路,不可以
引用 网友E:

猴哥说的对,timescale只能用于仿真,若程序需要可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