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除报警提示

楼主(2012-02-22):
AC, rc

图中的Y1和U1提示离得的太近报警变色了。我想问下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有挨着的的只不过Y1在U1的正方形区域内,实际生产出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我的疑问是这个报警提示能去掉吗,我把在线DRC去掉之后生产板子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A:
没问题,要么你改U1的框,让报警消失,
如果不影响心情,那就放着。

网友B:
违反了元件的距离规则,你打开规则管理器,就是这项规则:

默认的间距是10MIL,如果实际东西部影响板子性能和焊接等,你可以不要这个规则,也可以不管他,也可以复位错误标志,就不影响心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U1的框怎么改呢。

网友C:
这不是间距的问题, 是芯片和晶振的间距判断.
由于间距检查的时候, 都是按照元器件所在位置的外扩正方形做为 DRC 位置(而不是元器件的实际尺寸).
所以你这里还真没有办法, 除非把 IC 转正. 或者 Y1 放到 U1 的那个灰方块外面.
其实 DRC  只是一个警告, 提示你一下, 你确认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B:
AD中默认的是以元件上下左右最边界做外扩矩形为元件距离检测。
如果是ALLEGRO中我知道是改什么,可是AD中似乎不可以改,那属于默认产生。
还是按照我3楼的回复处理吧。 4# **kfu

楼主:
结贴,大家都很热心!感谢所有的朋友!: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