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问题

楼主(2012-02-22):
ST, stc, tc
const char* c_str ( );少一个const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成员函数用const修饰,表示不应修改 对象中的数据成员。
常量对象不能不能调普通成员函数。因为它有可能修改当前对象的数据成员。
加上的const表示不会修改当前对象的数据成员,特别的一个用法,不要和其他const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