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虾米求问:关于使用P&E PROGCFZ 中 BDM speed的选择?

楼主(2012-02-22):
我是菜鸟,做生产。
选择准备对MCU 写程序firmware,
使用的P&E version 1.87.00.00
PC XP32
IC  MCF5214CVF66
CFP freescale_5214_1X32X64K.CFP

问题1,如 截图:我选用33M是否可以? 连接方式 PC ---PE CYCLONE MAX 烧程器 ----  port C BDM BDM CONNECTOR---- 连接芯片,这个频率如何选取?

问题2, 单独使用PE CYCLONE MAX 对MCU烧程
            我的步骤 :使用P&E Clcone MAX image creation untility,  从PC中把firmware配置到编程器中,
           PE CYCLONE MAX 烧程器 ----  port C BDM BDM CONNECTOR---- MCU

            为何我在Clcone MAX image 软件中,show S19 CRC 会显示CRC-16的值为9BE2 ? 图2
            而我在CYCLONEMAX programmer 中读取 show module CRC(烧录号MCU)的值为88A7 ? 图3

谢谢 你们的关注。

接芯片

楼主:
BDM接口是否支持热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