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2-02-22):
  现有一开关电源,断开PFC电路的功率管栅极激励,整流输出正常,PWM控制器也有最大脉宽的PWM输出。恢复栅极激励后,一上电,电流就很大,以至于隔离变压器都带不动了(用的是调压器+1:1隔离变压器)。
  检查了下功率管没有击穿,也没有短路现象,有关boost电路的相关器件都换过了(升压电感,功率管,整流管,滤波电容,PWM控制器),仍然上电,电流很大。

楼主:
问题已找到。

网友A:
LZ问题已找到能否分享一下。这些经验很有用哦

楼主:
呵呵,从PWM控制器出来的波形正常,经过PNP和NPN推挽输出(两个发射极间串了12R+3.3R的电阻),从两个电阻之间输出,发现低电平被抬高到3V多了;但短接两个电阻,波形就很正常,应该是电阻偏大了,用万用表一量,3.3R的电阻已变到几K多了。更换电阻就好了。

楼主:
可现在有这个问题,在输入100Vac时,PFC正常工作,其输出达380V,但输入220V时,其输出只有输入的根号2倍,发现其TOPS没有工作,几个周期后,TOPS工作,输出达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