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se shift是哪个与哪个产生相位偏移?

楼主(2012-02-22):
DCM_SP中,可以调节频率的相位,这个phase shift是哪个与哪个产生相位偏移?
没有看到参考用的基准相位是哪个信号。

网友A:
如果是90度的相移可以直接用标用90 180 270的输出端
其他的相移这个参看目标芯片关于时钟DCM的datasheet

网友B:
没明白。:L

网友C:
同意Backkom80兄弟的

楼主:
如果是90度的相移可以直接用标用90 180 270的输出端
其他的相移这个参看目标芯片关于时钟DCM的datasheet

DCM_SP中,可以调节频率的相位,这个phase shift是哪个与哪个产生相位偏移?
没有看到参考用的基准相位是哪个信号。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谢谢,猴哥:lol

网友D:
如果是设置的Phase Shift,是与输入时钟相比较的相移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谢谢,猴哥:lol
引用 网友A:

你是北京的么??

楼主:
如果是设置的Phase Shift,是与输入时钟相比较的相移

感谢,dan_xb.

网友C:
哈哈,你找对人了。

楼主:
哈哈,你找对人了

本想找猴版您帮助,您忙不过来啊.:)

网友C:
他比我厉害。。。就是不常来。

楼主:
后来按猴版和Backkom80的建议,仔细找寻了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上面明确指出.
而那个帮助文件中,怪哉!说了移相功能,却没有说参考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