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8255替代芯片

楼主(2012-02-22):
替代8255的并行接口芯片有哪些,不要CPLD和FPGA的,最好和8255兼容,或者如8255一样直接挂总线

网友A:
已经没有这样的在产新芯片,用其他方法扩展吧。我记得此帖已经解答过了……

网友B:
82C55A还有生产。

网友C:
8255太老了,我01年学51时就用51来替代8255了。

网友D:
你或你们,已经非常严重的out了。。。

网友E:
说别人OUT,除了证明自己孤陋寡闻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如果一个单片机要控制100路IO,做并行扩展是很好的方案。除了8255,就是CPLD扩展。

去digikey这类卖芯片的网站搜一下82C55,然后再去对应厂家看看,再问一下市场采购渠道。

网友F:
说别人OUT,除了证明自己孤陋寡闻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如果一个单片机要控制100路IO,做并行扩展是很好的方案。除了8255,就是CPLD扩展。

去digikey这类卖芯片的网站搜一下82C55,然后再去对应厂家看看,再问一下 ...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非得并行扩展啊,你可以选择串行扩展。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也知道东西是老了一些,可是现在还在用,郁闷

网友G:
有什么老的,合适才是最好的,串行扩展毕竟没有并行的快

网友A:
“合适”必须要考虑价格、供货、品质等等因素。

网友H:
当一个设计给采购、库存管理、生产、检验乃至销售带来麻烦时,必定会有相关方面提出意见,届时应当会发起评审由各部门探讨是否需要设计更改。
你们的采购部门难道从来没有抱怨吗?产品是否需要设计更改由谁说了算?

网友I:
产品能不能改成串口的

网友J:
锁存器也能并行扩展,也能够挂总线....没问题....只不过功能弱点罢了.大部分场合都能实现....

网友K:
用PLD是实现是比较简洁可靠的方法,串行芯片HC595,并行扩展芯片HC573,HC574都很好用的。

网友K:
嵌入式系统最怕的就是捆绑,因为软件在别人手上,搞得做硬件的放不开手脚,最近遇到朋友的一个产品用EPM7128老片子。PLCC84的,又贵又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