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输入时钟ext_clock需要IBUF嘛?

楼主(2012-02-22):
请教:外部输入时钟ext_clock输入到DCM_SP,本身已经分配时钟线了,还需要不需要在代码中添加IBUF缓冲。

网友A:
见截图!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需要,时钟需从全局时钟引脚输入较佳。
IBUF > DCM > BUFG

网友C:
这个是自动加的(infered)

网友D:
不需要手动添加。如果手动也可以得

网友E:
你用COREGEN的生成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