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第六批] 菜鸟学习第二贴------用两位数码管做个0~60秒的马表

楼主(2012-02-22):
程序功能:
上电后,数码管显示"00"
第一次按下KEY1后,数码管以1秒加1的速度开始计时
第二次按下KEY1后,计时停止
第三次按下KEY1后,数码管上显示的时间归零

管脚与数码管的连接方式:
PA0~PA7 ==  "HGFEDCBA"
PA8     ==  SHIWEI
PA9  ==  GEWEI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Timer.h"

#define GEWEI_ON GPIOA->DOUT&=~(1<<9)
#define GEWEI_OFF GPIOA->DOUT|=(1<<9)

#define SHIWEI_ON GPIOA->DOUT&=~(1<<8)
#define SHIWEI_OFF GPIOA->DOUT|=(1<<8)

uint8_t Table[11]={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0xff};

uint8_t u8DispCount = 0;
uint8_t u8Cnt5ms;
uint8_t u8SecTime = 0;

uint8_t u8DispData1;
uint8_t u8DispData2;

uint8_t u8StartStop = 0;

//**************************************************************************
// 延时子函数(12MHZ,1MS)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
// 回调函数
//**************************************************************************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

    GPIOA->DOUT |= 0xff; //熄灭码

    u8DispCount++;
    if(u8DispCount > 1)u8DispCount = 0;

    switch(u8DispCount)
    {
        case 0x0: //个位码扫描

        GPIOA->DOUT &= Table[u8DispData2];
        GEWEI_ON;
        SHIWEI_OFF;
        break;

        case 0x1: //十位码扫描

        GPIOA->DOUT &= Table[u8DispData1];
        SHIWEI_ON;
        GEWEI_OFF;
        break;

        default:break;
    }

    u8Cnt5ms++;
    if((u8Cnt5ms >= 200)&&(u8StartStop == 1))
    {
        u8SecTime++;u8Cnt5ms = 0;
    }

    if(u8SecTime > 60)u8SecTime = 0;
}

//**************************************************************************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System(void)
{
    UNLOCKREG(x);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设定时钟为外部12M
    DrvSYS_Delay(5000);
    LOCKREG(x);
}

//**************************************************************************
// Timer0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Timer0(void)
{
    DrvTIMER_Init();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DrvTIMER_Open(E_TMR0,200,E_PERIODIC_MODE);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TIMER_CALLBACK) Timer0_Callback,0);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DrvTIMER_Start(E_TMR0); //开始启动定时器T0
}

//**************************************************************************
// 显示设置函数
//**************************************************************************
void DispSet(void)
{
    u8DispData1 = u8SecTime/10;
    u8DispData2 = u8SecTime%10;
}

//**************************************************************************
// 按键函数
//**************************************************************************
void KeyProgram(void)
{

    static uint8_t u8KeyCount;

    if(DrvGPIO_GetBit(E_GPB, 15) == 1)return;
    delay_ms(10);
    if(DrvGPIO_GetBit(E_GPB, 15) == 1)return;

    while(DrvGPIO_GetBit(E_GPB, 15) == 0)
    {
        delay_ms(10);
        DispSet();
    }
    switch(u8KeyCount)
    {
        case 0:
        u8Cnt5ms = 0;
        u8StartStop = 1; //起动计时
        u8KeyCount = 1; //转换按键状态
        break;

        case 1:
        u8StartStop = 0; //停止计时
        u8KeyCount = 2;
        break;

        case 2:
        u8SecTime = 0; //计时值清零
        u8KeyCount = 0;
        break;

        default:break;
    }
}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Init_System();
    Init_Timer0();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
    while(1)
    {
        KeyProgram(); //按键函数
        DispSet(); //显示设置函数
    }
}

网友A:
:victory:赞一个,新人发帖,再接再厉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顶。

网友C:
顶!看惯了红色的数码管看黄色的很舒服,:-)

楼主:
谢谢!争取下一贴点亮一个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