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线制传感器4~20mA信号怎么隔离输出还是4~20mA

楼主(2012-02-22):
在模拟量采集场合中,经常遇到压力、温度等模拟量传感器,它们都采用2线制的4~20mA的信号,我想将它进行隔离,隔离后还是4~20mA信号2线制信号,传感器要求的电压是24V,请问谁有已成功的电路图?怎么实现?
        下面是采用HCNR200/201这个芯片可以将其隔离后变成0~5V电压,但是这个电路图有2点不明白:
         1)传感器输入侧的电源用一个稳压管就可以供电吗?但是本身传感器是4~20mA两线制的,是需要从后级窃电的啊。
          2)即使1)所说的电源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输出4~20mA呢?可以直接使用PD2做为4~20mA输出吗?

网友A:
2)即使1)所说的电源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输出4~20mA呢?可以直接使用PD2做为4~20mA输出吗?
PD2不可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
另外,图中的电路是实现电流-电压转换的,还不能直接输出电流。

网友B:
1)传感器输入侧的电源用一个稳压管就可以供电吗?但是本身传感器是4~20mA两线制的,是需要从后级窃电的啊。
          2)即使1)所说的电源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输出4~20mA呢?可以直接使用PD2做为4~20mA输出吗?

1)在对电源要求不高的条件下,是可以用稳压管提供电源的。而由于需要保证传感器输出电流的精度,传感器需要稳定的电源供电,不能用稳压管供电。
2)首先说明,图中的运放可以用稳压管供电的。由于PD2电流输出带载能力有限,所以需要经过运放增加带负载能力。图中把电流转换为电压,你可以再把电压转换为电流(4mA-20mA),就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或直接用运放搭建电流放大器,来适当放大,同时增强带载能力。

楼主:
非常感谢ic921和klchang的热心回复。第一次做这种电路,心里还是没谱,不知道谁有验证过的电路,请和我联系:6488904@qq.com,非常感谢。

网友C:
能人多多

网友D:
在一本书上看到有用3656隔离放大器芯片做的图纸,不知道对你这个是否有用得上。

楼主:
to WWXC:
3656图能传一个照片吗?

网友E(2012-11-09):
我也想知道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