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构成的灌电流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2-22):
LM2904的电源电压是12V

我想知道,这个电路的最大灌电流是多少???

在LM2904手册里,我没有看明白。

如图下:

楼主:
它的这个说明是在说

当输出电压为200mV时,只有100uA的灌电流吗???

还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路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你要做比较器?

楼主:
是的,用运放做的一个比较。

输出高低电平,现在不知道在输出低电平时,灌电流是多少 ???

网友B:
我理解应当是
当外接2V时,Isink=15mA
当外接200mV时,Isink<100mA

网友C:
没看出这个电路你想要搞什么

楼主:
外部接一个输入电路!

输入电路有一个5V的上拉电阻

楼主:
电路如下

楼主:
这个是LM2904的灌电流曲线,但是看不懂啊。

请兄弟们指点啊!

网友D:
这个参数是这样理解的:
当灌入电流是10~15mA时,输出的低电平会被抬高至2V,相应的,反过来说就是输出的低电平被抬高至2V时能灌入的电流是10~1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