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c8051f020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1、C8051F020这款芯片,在上电后,程序未配置之前,64个IO端口,是弱上拉?还是推挽?还是开漏输出?是什么电平?2、用C8051F020的IO端口,直接驱动ULN2003,可以吗?驱动64个ULN2003的输入位,C8051F020受的了吗?假设ULN2003的负载都是12V的继电器,线圈稳态电流是90mA。

网友A:
这种问题看规格书,里面说得很清楚。

网友B:
以前用过这个芯片,但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以下可能乱说
所有C8051F复位都是弱上拉,和标准51一样
可以直接驱动2003,但能否驱动64个不好说,即使能驱动64个,也不建议直接驱动(也没有那么IO口直接驱动),MCU工作电流大了,稳定性很差的,且对模拟功能影响大

网友C:
问这种问题,典型是让别人帮你去翻手册了,即使这个人曾经用过这个芯片,也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晰,要想准确回答,只能去翻手册,但这么点问题何必麻烦别人去翻那个手册呢?

寻求帮助,不是让别人来帮这样的事情吧?

网友D:
把自己的分析过程写出来,然后会有人帮你指点的,这样进步也快。

最起码有这样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1  IO口结构,及其缺省状态。  可以查得到。
2  单个IO口最大驱动电流。    可以查得到。
3  总的IO口最大电流。        这个参数尤其要注意下!同样可以查得到。
4  ULN2003负载可以达到百毫安级,其输入电流在毫安级。

剩下的自己计算吧。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我翻阅了手册,新华龙的翻译版本:在144页中,给出了IO口在推挽方式下与输出电流对应的输出电压,我看灌电流和拉电流都有mA量级了。是不是说明,将IO口配置成推挽方式,带负载的能力会高一些?可是在23页的总体直流电气特性 表中,数字电源的工作电流也就是10mA。这样看,是否就如ayb_ice网友和原野之狼网友所说的,不能用cpu直接驱动ULN2003了?那是不是还得在cpu和uln2003之间加一个反相器?可是74ls04的输出高电平电流,也就0.4mA,似乎也不大。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74ls04只有六路,与uln2003无法配对。如果用74ls06,是不是还得加一个上拉电阻呢?

网友B:
244的驱动能力很大

网友D:
我没看MCU的手册,我猜测:
1、单个IO的驱动能力是能够满足的,一般来说推挽输出能够达到10MA或20MA的级别,甚至更大。而ULN2003驱动电流也就几个MA的样子。
2、但是若要采用64个IO,以10MA算,那么MCU的总的IO电流时640MA,这点你还是找找数据核实下能不能行。

若不行,则可以采用一些扩展方案。比如采用缓冲或用串转并。

7SLS04/06是不行的,不是推挽输出,拉电流都不到一个MA。

楼主:
再次感谢原野之狼、ayb_ice和wangc111网友。

网友(2013-10-20):
你好,请问你还用这款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