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单片机

楼主(2012-02-22):
有啥各自的特点?

楼主:
我只知道DSP是单片机的一个分支。它有专门的FFT算法需要的特殊指令,流水线指令处理。

网友A:
嗯,能以较高的速度进行运算。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他。

网友A:
如果你作一个遥控器,选用他就没优势了。

网友B:
是啊,因为很多其他的用于遥控的单片机比他更适合用来作遥控器。

网友B:
如果你用89C51来作语音或图像识别就不如DSP了。一个产品的设计要考虑,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他的性价比。

网友C:
单片机长于控制场合应用,DSP长于信号分析运算

网友C:
本身针对了不同的需求,应该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问题。

网友D:
不过目前这两者特点互相融合的趋势倒是越来越明显。

网友E:
如果你还没进入开发领域,把单片机的硬件摸透了对学DSP帮助很大,如果你还没学单片机把起点架在DSP上也没问题

网友F:
我的心得单片机你迟早要遇到,不如先学好他,对单片机能解决的问题,DSP的开发成本大得多

网友F:
不过你将来要是遇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如IIR,FIR,FFT)等,就用得上他了

网友G:
它的速度和实时处理能力单片机是望尘莫及的。

楼主:
嗯,了解, 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DSP:数字信号处理是一种超高速单片计算系统,它对一些现实信号如语言、视频、音乐等等的实时监测、处理和产生进行最优化。
DSP也算是单片机,但已经从单片机里面独立出来,一般意义上的单片机主要用来做控制用,而DSP主要用来做复杂数值运算,用硬件实现,因此速度比较快,当然DSP也可作控制用。

网友I:
DSP的内核较单片机复杂,尤其是现在的soc系统,集成了多个DSP或者DSP+ARM,单片机的内核很简单,最多也是加一些外设,资源丰富点,但是DSP不同,尤其是多个内核的系统,外设比较单片机更加全,有一些硬件支持是单片机所无法比的。

网友J:
楼上的总结都很到位了 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J:
我也重温了下 不错呀

网友K:
只接触过单片机的飘过

网友L:
看看总结的如何

网友L:
还是有几位总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