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板子,大家来提点意见!

楼主(2012-02-22):
rt

网友A:
USB插头封装还少两个定位孔吧 一般市面上买的还带有2个小的塑料定位小凸点

网友B:
布线要像女人,该粗的地方粗,该细的地方细

网友C:
4楼,你真逗!

网友D:
U4 1117 封装下面3个焊盘做大点 左右输入输出,可以再放个104
USB 进来,还可以再放个0.4A 自恢复保险丝,万一你调试的时候,烧了你的PC USB 可划不来
感觉你的过孔焊盘小了点,估计有些不好焊。可适当加大点
电源线稍微改粗点
另外,你的板子超过5x5cm了吧,如果在紧凑点 jlc打板还可以再省点。
再把铺铜弄上,打点过孔。基本没问题。

网友E:
你这个板原理图估计都有问题,D1是发光二极管?也没看到有限流电阻,51单片机的P0口我记得应该要上拉吧?(没用过,不过印象中好像是的吧),走线该粗的要粗,比如说电源线,那个USB座子又没用,要着干啥?建议你先别急着打样吧,还是先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F:
C7,C8应该靠近心片一点 和Y1换个位置

网友D:
其实你还可以把原理图贴上,大家看看,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有个帖子中说的,PCB版块晒板子还是王版主开创的吧;P

网友H:
板子大,有的地方的line要加粗,元件擺放不合理.

网友I:
单片机的复位电路跑老远去了,也没个去耦电容

网友J:
电源线太细了吧

网友K:
BGA封装,线可以加粗点,反正有很多空间。特别是电源的地方

网友L:
问问楼主  为什么不铺地?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有个帖子中说的,PCB版块晒板子还是王版主开创的吧;P
引用 网友G:

是我啊,哈哈,兄台还记得我啊!!多晒晒不发霉~~~~~~~

网友M:
U1,BGA封装反面走线的过孔别打在BGA焊盘上(如果做塞孔的话,会影响BGA焊接质量,不做赛孔的话,又会漏锡)

网友N:
回复 网友K:
这是BGA封装吗?:funk:

网友B:
回复 网友K:
这是BGA封装吗?:funk:
引用 网友N:

不是 BGA ,是 BGA他姥爷 PLCC;P

网友O:
我想弱弱的问问各位大侠:,恕小弟才书学浅,为什么这里的单片机要这样斜着放?BGA封装的都是这样放的吗?好像都变绿了。

楼主:
27# brace1108 1)也可以正着放,斜着放好布线。2)这个不是bga,是plcc 3)变绿是因为Y1在U1的区域内,只要不影响焊接,不用管它。

网友P:
电源和地走的太细了,该铺铜的地方要铺铜。

网友Q(2013-03-19):
后来者居上

网友R:
楼主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