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解电容的纹波电流等参数

楼主(2012-02-22):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  电容器手册   书上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B:
1. 纹波电流:应该叫耐纹波电流,就是充放电电流,太大会使电容发热过大而影响寿命或直接爆浆;
2. 漏电流:电容器内部从正极流向负极的电流,却会使电容电压提供的那部分电流,也就是白白漏掉了;
3. 损耗角正切值:电容充电时,大部分的电流都使电容电压提高了,还有少部分就是第2点提到的漏电流,损耗角正切值就等于漏电流和有效电流的比值。

网友B:
第2点笔误,更正一下:
2. 漏电流:电容器内部从正极流向负极的电流,却不会使电容电压提高的那部分电流,也就是白白漏掉了;

网友B:
不好意思,第一点表述有误,电容的(耐)纹波电流应该是越大越好,这样不至于充放电电流过大而损坏。

楼主: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