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带有存储器功能的数字温度计”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这篇带有存储器功能的数字温度计程序(限篇幅,部分定义删了)其它好象能懂,就是红色部分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连续赋给*p和*p+1相同的值i_receive(),并且result=temperdata[0]调用时还要向右移3位,然后套入dotcode[]数组中赋值给
displaybuffer数组前两组,这几个问题不知如何分析。我水平一般,帮我分析仔细点好吗?拜托。。。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bit[]={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cod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dotcode[32]={0,3,6,9,12,16,19,22,

25,28,31,34,38,41,44,48,

50,53,56,59,63,66,69,72,

75,78,81,84,88,91,94,97};

sbit SDA=P1^6;
sbit SCL=P1^7;
unsigned char displaybuffer[8]={0,1,2,3,4,5,6,7};
void delay(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00;i++)

{

delay();

}

}
void i_start(void)
{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delay();

}
void i_stop(void)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SCL=0;

delay();

}
void i_init(void)
{

SCL=0;

i_stop();

}
void i_ack(void)
{

SDA=0;

i_clock();

SDA=1;

}
bit i_clock(void)
{

bit sample;

SCL=1;

delay();

sample=SDA;

_nop_();

_nop_();

SCL=0;

delay();

return(sample);

}
bit i_send(unsigned char i_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DA=(bit)(i_data & 0x80);

i_data=i_data<<1;

i_clock();

}

SDA=1;

return(~i_clock());

}
unsigned char i_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i_data=0;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_data*=2;

if(i_clock()) i_data++;

}

return(i_data);

}
bit start_temperature_T(void)
{

i_start();

if(i_send(0x90))

{

if(i_send(0xee))

{

i_stop();

delay();

return(1);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bit read_temperature_T(unsigned char *p)
{

i_start();

if(i_send(0x90))

{

if(i_send(0xaa))

{

i_start();

if(i_send(0x91))

{

*(p+1)=i_receive();

i_ack();

*p=i_receive();

i_stop();

delay();

return(1);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void main(void)
{

P1=0xff;

timecount=0;

displaycount=0;

TMOD=0x21;

TH1=0x06;

TL1=0x06;

TR1=1;

ET1=1;

ET0=1;

EA=1;

if(start_temperature_T())
//向DS1624发送启动A/D温度转换命令,成功则启动T0定时1s。

{

secondflag=0;

secondcount=0;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TR0=1;

}

while(1)

{

if(secondflag==1)

{

secondflag=0;

TR0=0;

if(read_temperature_T(temperdata))
//T0定时1s时间到,读取DS1624的温度值

{

for(x=0;x<8;x++)

{

displaybuffer[x]=16;

}

x=2;

result=temperdata[1];
//将读取的温度值进行数据处理,并送到显示缓冲区

while(result/10)

{

displaybuffer[x]=result%10;

result=result/10;

x++;

}

displaybuffer[x]=result;

result=temperdata[0];

result=result>>3;

displaybuffer[0]=(dotcode[result])%10;

displaybuffer[1]=(dotcode[result])/10;

if(start_temperature_T())
//温度值数据处理完毕,重新启动DS1624开始温度转换

{

secondflag=0;

secondcount=0;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TR0=1;

}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T0用于定时1s时间到

{

secondcount++;

if(secondcount==100)

{

secondcount=0;

secondflag=1;

}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T1定时1ms用数码管的动态刷新

{

timecount++;

if(timecount==4)
//T1定时1ms到

{

timecount=0;

if (displaycount==5)

{

P0=(displaycode[displaybuffer[7-displaycount]] | 0x80);
//在该位同时还要显示小数点

}

else

{

P0=displaycode[displaybuffer[7-displaycount]];

}

P2=displaybit[displaycount];

displaycount++;

if(displaycount==8)

{

displaycount=0;

}

}

}

网友A:
不知道LZ想问什么?

赋值就是为了把那个值保存下来啊。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这是读取数据的交互过程,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读取。
第二个问题:分离数据用于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