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C语言咋回事了?搞不懂了,能猜出运行结果吗?

楼主(2012-02-22):
能猜出运行结果吗?

void xprint(int a, int b, int c){
printf("%d  %d  %d \n", a, b, c);
}

void main()
{
int x;

x = 2;
xprint(x++, ++x, x+1);

x = 2;
xprint(x++, x++, x++ );

x = 2;
xprint(++x, ++x, ++x);

printf("\n ***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n");
getch();
}

楼主:
在我印象中,结果应该是:
2 4 5
2 3 4
3 4 5
在Visual Studio 2008中运行后,居然是:
3 4 5
4 3 2
5 5 5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谁在产品中写这种代码直接T掉。

网友B:
不同的编译器执行流程是不同,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两边到中间都是不同,不过这种问题没必要纠结

楼主:
看了下反汇编,总算明白了
我还以为C语言经过那么多次ISO,应该会有确定的答案了

楼主:
反汇编中,是把每个表达式计算完之后才push的

网友C:
没事找抽型

网友D(2012-06-12):
在不同的编译器中会有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