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一个TL494芯片,想搭一个产生5V的电路,做实验。
电路图见附件,是我从TL494数据手册上截的图。
现有几个问题请教:
1.图中二极管怎么选择?我手上有1N5822,1N5825,IN5407,1N5824,请问其中有可以用的吗?如果不能用,用哪种型号的二极管?
2.图中PNP三极管如何选择?
3.图中0.1欧电阻用多大功率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2-02-23):
怎么没人理?高手支招啊!

网友A:
二极管,要选块恢复的, 参考850 你自己查你手上的几个资料,
电阻,电流1A,你说要多大功率?

网友B:
LZ看下这个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型号可以参考下 0.1R我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等高手解答

楼主:
1*1*0.1=0.1w,我选1W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