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这个平均值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3):
把那个i看成是电压即可。即认为i是代表电流的电压信号。
这是个电压平均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计算公式呢?

网友B:
你贴的图上面不是有推导过程吗?
结果就是这个公式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推倒啊,求解释

网友C:
这属于平均值电路,怎么理解这个“平均值电路”的工作原理,怎么实现  输出电流iav=(iL1+iL2)/2

我也看不懂,输入是电压输入,输出是电压输出,这电流到底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96795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计算公式呢?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理解第一个式子?还是不理解第二个式子?还是不理解如何从第一式推导到第二式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没有推倒啊,求解释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所有流入节点的电流和为零嘛。